楼主(2003-05-07):
各路高手: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希望各路高手多多帮助.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别笑话我啊,就是如何实现PLC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问题.我用VB将界面设计好了,就是不会通信怎么实现.希望前辈指点一下迷津!谢了!

网友A:
RS232 或者RS485 进行通讯,在论坛上有这方面的文章,找一找

网友B:
在网上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在GOOGLE上搜索一下

网友C:
只要知道的通信协议就太简单了在vb上从COM1端口发送数据给PLC就行了

网友C:
找我,俩分钟帮你搞定

网友D:
6楼的朋友,我也在开发VB与FX-PLC上位机通讯软件,但是从MSCOMM返回的是乱码的字符,通讯参数肯定没错,例如:我要读出X0当前状态、强制Y1为1,那么MSCOMM。OUTPUT=?通讯命令应该怎样写?你有这方面的VB原代码吗?可以E-MAIL给我吗?谢谢!
TEL:13925777799
 E-MAIL:mike.chen@163.com

网友E:
要有信心!根据编程手册多是几遍,就会成功的!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一定要有耐心!!
通了,其实很简单!
good luck for you!

网友F(2003-07-09):
6楼的朋友,能否也提供给我一份 zcjyxb@sohu.com

网友G:
看书呀!不过我也是新手!

网友F:
7楼的老兄,MSCOMM.OUTPUT=chr(&H02)+"70105"+chr(&H03)+"00"

网友H:
六楼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一份?
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和上位机的通信,可是就是读不出数据,快急坏了,多谢多谢!

网友H:
SORRY!

我的邮箱zhxtong@elong.com

网友H:
大虾,我用的是232BD,自己做了一根232通讯线,用VB 进行上位机编程。在PLC的D8120设置专用协议FORMAT1,可是PLC就是没有响应,请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