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08):
请各位大虾,能否提供一点电子显示屏(LED)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一点点资料是没用的。一大堆资料还不够用呢。

楼主:
能提供一点吗?

楼主:
行.如果你能提供一点点资料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我的EMAIL:yz5460@yzcn.net

网友A:
电子LED显示屏种类繁多,技术面很广,但是大都采用的是动态扫描LED阵列,这方面的原理就像电视机扫描图像类似。
我们关心的技术不是扫描而是数据传输方式和颜色校正。我们知道,要产生640*480、256色这样的彩色活动图像,要保证图像不闪烁,要有9.216兆字节/秒的传输速度(30Hz扫描),图像要求再高场合要求传输速率更高。再就是颜色校正,LED的亮度和色纯度不像荧光粉那样接近线性,必须使用伽玛校正,这样的高速运算也比较难达到理想的要求。

网友B:
查找新敏电子有限公司,那边有许多!

楼主:
请问是那里?你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