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并转换

楼主(2003-05-08):
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如何将计算机串口转换成并口方式使之能通过串口使用并口打印机?
又有谁知道如何将计算机并口转换成串口方式使之能通过串口访问串口设备?
最好能提供转换电路图。

网友A:
可以
我做过,可是只能在DOS下使用,不能够在WINDOWS下使用。
zjlljh@sina.com

楼主:
我主要就是要求在DOS下使用(或windows98 MS-DOS方式下使用)。

网友A:
很简单
你把并口的定义看一遍就可以做了,当时我用的打印机,挺好用的,是为了远传

楼主:
请问使用的转换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2003-07-08):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