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0):
我司设备使用的三菱AOJ2型PLC出现故障,急需恢复正常。使用的软件为DOS版的MEDOC(我没有其它可支持AOJ2系列的软件),通讯电缆为三菱的SC-09,但不能通讯。盼有使用经验的朋友帮忙,并请告知波特率、数据长度等通讯参数!
用该软件与FX0N连机也没有成功!
先谢谢大家!

网友A(2006-05-14):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但我使用的软件不是medoc,我使用的是SW3IVD-GPPA.
我的电脑更换后,就出现此问题了。不知你是否找到答案?如果找到的话,希望
搂主指教一下。

网友B(2007-06-06):
可以正常通讯的,不过只能传程序,不可以实时监控。

网友C:
可能你的软件 有问题

网友D:
使用方法可能不正确;

网友E(2008-11-01):
MEDOC上不了 AOJ2 用的是SC-09

网友F(2011-02-21):
电脑系统是WIN98吗?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成WIN98系统后就可以了,另外波特率等参数设置只要与COM口设置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