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5问题

楼主(2003-05-11):
我在windows2000与win98下运行step5 v7.2,在读s5-115 或 s5-135系列的cpu时,如果是读ALL的话,程序读到一半就会死机或重新启动,请教问题出在哪儿。(通讯电缆为西门子原装)
谢谢了!

mail:means@vip.sina.com

网友A:
可能是CPU坏了,我门厂也有一台S5-135  CPU928B的,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