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1):
今天在做uss4和micromaster通信时,plc和变频器通起了!但是电机不转!用万用表测 的话电机接线柱上有电压!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频率太小了吧!如果频率不高而又缺相的话电机是不会转的,又因频率不高缺相电流不大而未达到过流保护值所以你就迷惑喽!你先不用通信就用变频器电位器看能否正常运行吧!

楼主:
搞定了,是0719这个参数的问题  在uss4.tip中没有说到这个参数

楼主:
但是在读参数的时候又出了点问题,始终是零,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