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2):
我单位设备出现了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Step7的基本操作,1、PLC在线监控需要什么步骤,2、从输入输出元件表查询相关模块需如何操作。
非常想结交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如有意请告知电话或Email地址,电话最好。我的电话-13069893687。

网友A:
0751-8792323.
www0691@163.com

网友B:
设置好通讯参数后,在程序编辑界面执行Debug---Monitor就可以了,或按工具栏上的快捷按钮。
STEP3中有元件交叉表,可以在其中找到每一个元件在何处使用,为何操作,但不能显示DB块中的数据。
有关STEP7我知道一点,可以互相研究。
我的信箱:LAYU@BTAMAIL.NET.CN
你是黑龙江哪个地方的?

网友C:
cross refence 可以通过设置Filter查看你想要的如何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