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问题

楼主(2003-05-13):
我用SIEMENS的STEP7编写程序,其中用了XMT命令对串口进行写操作,最后用PC机里的超级终端进行通讯,读出的字符数最多只有83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这个菜菜鸟。

网友A:
XMT应该用上升沿触发,同一时间只能有一条XMT或RCV指令有效。XMT和RCV指令的执行时间可能不止一个扫描周期,这取决于要发送的数据的多少。
你XMT指令的TBL参数的第一个字节是多少?

网友A:
vb999的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