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4):
我想问一下:
   现在的步进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无刷永磁电机三种电机哪种比较容易控制?他们的精度怎样?(运转时每圈所需的时间是否严格相等,能误差多少?)

网友A:
你说的无刷永磁惦记电机应该是交流伺服电机,最容易控制的应该是直流伺服电机。精度在于控制方式,总起来说交流伺服电机精度最高,能达到0.0001毫米。

楼主:
直流伺服电机不知道一般的精度能达多少?

网友B:
控制精度不能光靠电机决定了...不过步进电机的原来决定它不可能做到很高的精度(细分太多会丢步的...)。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都能达到很高的精度,不过较大功率的直流伺服价格可是很贵的哦...另外直流电机的控制较交流伺服要简单...

网友C(2003-06-13):
直流伺服现在基本都被交流替代了。现在步进的发展很快,好的可以做到和伺服差不多的性能,有些场合甚至更好,价格也要比伺服低很多。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效果更好。xyp3214@sina.com

网友D:
赶快学习知识

网友E:
5楼的兄弟说的不完全对哦...直流伺服在相当一些领域目前还是很难取代呀...至于步进电机,不要说发展很快...已经是古董了呀...就是因为简单而且价格低所以这么受欢迎呀...这也是优点...

网友B:
性能好的步进电机的话...再加上编码器?...您觉得是不是不如直接用交流伺服更方便省事呢...价格也已经差不太多了...

网友F:
最好还是用步进电机,简单便宜。

网友G(2017-03-10):
步进电机最简单!

网友H:
3楼主分析有道理,从控制精度,控制难易和成本 上综合考虑 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