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CAD问题想问

楼主(2003-05-15):
我在使用AUTOCAD2000画立体模型时,有的图之间无法拷贝,就是说我想把一个模型复制到另一个模型中时无法完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可能已经完成,没有体现而已
            交心交流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呢?我好象从没有碰到如此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CAD本身的问题,也许是你的系统存在问题。如果你绘制的所有实体都不可以COPY那么就是CAD没有装全,可以重新安装。最好更换一下碟片了!

网友D:
是图层的问题,还是图纸和模型的差别?

网友E(2004-11-20):
你拷贝后,就用ZOOM命令,然后选ALL,多试两次就可以看到了!加油

网友F:
是不是内存小,试没试小一点的图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拷贝后,就用ZOOM命令,然后选ALL,多试两次就可以看到了!加油
说得好.就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