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5):
最近接一工程,要求用plc.处理8
路到16路以上的模拟量,很是发愁?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8到16路根本不算多啊。象西门子的200系列,最多可以扩展28路AI。
300系列的最低的也可以扩展到64路AI。

楼主:
谢谢!你说的我当然清楚!我觉得他的体积加起来比较大!!
我希望能过小巧一点!

网友B:
omron cj1或cj1m系列plc

网友C:
捷通科技的DDM系列4或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及输出模块能够和PLC(尤其是三菱)很好地配合使用,可以扩展256路输入,体积不算大(可以叠装),还可以降低工程成本。详情可在本网站的工控产品里了解,或者直接到捷通科技的http://www.jtplc.com上了解。

网友D:
试试SAIA PCD的PLC吧。数字模拟量都是全模块化的结构,体积很小,而且运算处理十分灵活,32位CPU。模拟量多的情况下,性价比很好。
zh.rocky@163.com
013923737697

网友E:
SOS!SOS!!!请帮我找有关“数控"方面的文章!!!谢谢!!!!

网友E:
SOS!SOS!!!请帮我找有关“数控"方面的文章!!!谢谢!!!!英文的,好吗????

网友E:
SOS!!SOS!!请帮我找有关”传感器”方面的文章!!!

网友E:
SOS!!SOS!!请帮我找有关”传感器”方面的文章!!![英文的]

网友F:
要想体积小、运用方便,试用台湾巨腾公司的PLC,且它的价格比象三菱、OMRON、西门子的要便宜。

网友G:
你的模拟量非常少, 如果采样速度不是很快的话,你可以选任意一种,如果体积要求非常小,你可以考虑供OEM用的Tri-PLC, 非常小。支持民族工业你考虑一下全志的PLC非常便宜的。
http://www.ad-automation.com

楼主:
dxpfox !急疯了吧!!你要用传感器,还是制作传感器!!数控?太笼统了!!!
网上多多转转吧!以后把问题提的详细一点!
着急,谁也明白!!也别发疯呀!!

谢谢赵青野!网上有SAIA PCD的PLC的资料吗?还是可以问你索取!!可以的话,向我的油箱发一份技术参数资料,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