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这段程序?

楼主(2003-05-16):
我现在做个项目,一开始是这样的:根据两个压力信号判断其差值,如果大于某个K值,就启动一组电机(5个)。这组电机不是同时启动,而是先由一个电机启动,等这个电机停,再启动下一个电机。请高手指点,如何编这个开头程序?

楼主:
呜呜,没有高手吗?

网友A:
plc中有比较指令可以用的,分三个信号段输出(<;>;=),再做个顺序启动就行了。两个压力信号应该是数据区寄存器,作个减法就可以了。因为不知道您用的为何型号的PLC,指令有所不同,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其他想法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B:
根本就不需要高手来解决

网友C:
简单得不得了!

网友D:
不是没有高手,是怕回答了你的问题掉份。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压力信号输入用FX2N-8AD.我想知道那个电机顺序启动程序应该怎么写,由限位开关控制停止.另外这里有个手动自动的问题,当有台电机打至手动时,就跳过这台电机,执行下一台.还有,当最后一台运行停止后,再判断一个K2(比前面那个K值小),如果压力信号差大于K2的话,再进行同样操作.然后就是一直重复这个过程了.
     我是刚开始做PLC编程方面工作的,可能问题很简单.不过,请大家一定帮帮我.

楼主:
请大家指点,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编程工作,急需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啦.给我发邮件:
cacoky@tom.com

楼主:
谢谢那位king兄弟了,真的很感谢。可是有些人呢,嘴上说是很简单,好像不屑一顾似的,却连这点忙都不肯帮。

网友E:
不要过于苛刻,你的问题未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F:
看来你表达能力有点差,你可列一张表,将条件和结果写上,分清因果关系,画上流程图,自己就能编程了!

网友G:
看看墙上挂着的钟表,你会受到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