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6):
大家好,
我的烂机是ACER travelMATE280, CPU P4-M1.8G 主板是Intel82845G机器后面没有RS232接口,但有2个USB2.0的接口,为了联SIEMENS S7-300,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USB2.0转换为RS232的电缆,但我用它连上SIEMENS PC_ADAPTER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跟S7-300通讯,报告通讯无法实现,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
我都快对我的新电脑没信心了。
我的邮箱: owenlrs@163.com

在下谢谢先!

网友A:
确认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确;
查系统设备定义COM口编号,在STEP7的PC/PG INTERFACE中设置正确

网友B:
方便但需要¥的方法:cp5511。

网友C:
使用最新的驱动试试, 联S7200时可以使用USB口,实在没办法的话使用CP5511,这个卡绝对物有所值。

网友D:
在西门子网站上好象有一个软件可解决这一一问题的。

网友B:
西门子网站上的只对200的有效,而且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注册表文件。

网友E:
用CP5511是可以,但对私人来说是贵了一点

网友F:
请问CP5511是什么卡?价格多少?在什么地方能买到?谢谢!!!

网友B:
西门子的PCMCIA mpi/dp卡。价格在5000左右,可以向当地的西门子代理商购买。

网友G:
USB的串口很少有支持工控的,想搞工控的最好还是买带串口的本本。

网友H: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我的本本是ACER 353的,也没有串口,我买了三次USB-->RS232线,最后一根成功。最好带一台小PLC去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