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16):
我公司的供电采用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地线分开,最近下雨后发现有一相对地了,零线电压高达230V。请问是不是三相四线制好一些?我听说欧洲一直要求三相五线制,究竟那一种是发展方向?

网友A:
三相五线制好安全,负荷配平,零线做重复接地,可保供电安全地线按规定接外壳,可保人身安全。

楼主:
如果火线接地,系统零线就会带电,岂不更容易触电?而且,零线接地后,原来接入用电器的火线对地电压就由原来的线电压,变成了相电压,对设备的耐压要求也变高了,这样好吗?

网友B:
三相五线的好了,那样显得安全,我想那是长远的发展方向了

网友C:
这是很显然的,三相五线制的好,只是在中国有些人在装设备的时候,怕麻烦,少了一根

网友D:
现在国内配电正在从三相四线制向三相五线制过渡——其它就不用说了!

网友E(2003-08-26):
三相五线制已经是电力系统新颁标准

网友F:
三相五线制好。
这是发展方向。

网友G:
当然是三相五线制好。三相四线只不过是在进户之前做了零地向接。
如果你的问题是这几天下雨是不是有雷击现象,为了安全期间你最好假装霹雷器

网友H:
五线制的零线在变压器都有接地的,为何有一相接地都能够正常运行?我想可能是变压器无接地的缘故吧,五线制多了条地线,有些地方还是要注意的,不然有时候比四线制还危险,如地线无重复接地,只是在电房一个地方接地是不行的,五线制的维护还是比较麻烦,有时候故障点不是太明显的。

网友I:
火线接地?你的系统有问题,火线接地应该跳闸才对,否则,就是你的零线断路。
三相五线制如果按要求去接,应该是最保险的,

网友J:
三相供电五线制好

楼主: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火线接地?你的系统有问题,火线接地应该跳闸才对,否则,就是你的零线断路。
三相五线制如果按要求去接,应该是最保险的,
就是因为五线制所以才会零线带电,而且不跳闸。

网友H:
这个可能是零线不接地吧,只有零线不接地才不会跳闸,而且人碰到火线也不怕,这是零线不接地,火线碰地做成零线带电缘故.

网友K:
三相五线的N和PE线在变压器的中心点处应合并接入地线桩是,N和PE在总配电房出来后应严格分开,对设备,特别是精度要求高的设备,如电磁屏蔽要求较高的场合非常有用。N线是有电流的,而PE线正常是没有电流的。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合并点没有处理好。
三相五线制肯定比四线好,特别是控制系统用电。

网友L:
按楼上的意见,五线三相制的PE和N其实也是接在一起的了?只不过是供电的时候分两种线来配线了?

网友H:
大多数情况下工厂的零线在变压器出口处是接地的,这样的话可以容易查找故障地方,以及保护人生安全。

网友M(2003-09-28):
我们工厂进口 的设备零线地线接在一起的
不知道为什么,安装是老外找的国内公司来做的

网友H:
这样的做法,他们不用干活就有钱收,而且是比做的收得还要多,有些人就是太崇洋的。

网友N(2003-11-05):
相线和零线短路还不跳闸?也应是说把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的相线和中性点短路了也没问题???不可能吧。肯定是零线与中性点之间断了。

网友O:
五线制供电肯定是优于四线制的供电网洛,但是五线制供电要有两点注意
1.如果是大行长距离平面供电系统一定要有多处重复接地,如果是高层建筑不具备重复接地的   条  件也要加粗PE线和N线的截面积.

2.PE线和N线一定要分清使用

网友P(2003-12-12):
很长时间没有光顾。
A、B、C、N、PE是并行走线;N线和PE线在总配电的变压器处与变压器的输出中心抽头一并接入地线桩。PE线为保护接地,N线为零线。保护接地可能因设备的地脚螺钉而在多处有较好的接地,也许还有人为多点接地。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可能还有单独的接地桩,用来隔离电网系统的干扰等。
在系统要求不高时,N线和PE线可以不要求很严格。
另N线和PE线上最好不要加开关/熔丝等元件,并是可靠连接。

网友Q:
当然是三相五线好了,因为在五线中除了A、B、C相外零线与地线要始终分开这是各地安全检测部门对危险设备检验的最低要求。

网友R:
[转帖]
三相五线供电是在有爆炸危险场所中,为了减少过负荷危险,而采用的TN---S系统单相插座相线{L}和中心线{N}都要有熔断器。供电系统有  TT系统  TN--C   TN--C--S   TN--S
IT系统等。TN--S是最安全的,是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

网友S:
五线制安全!
四线制省材料

网友T(2004-01-18):
在三相五线制系统中,出线回路要加装漏电保护,防止当相接地打火引起火灾。

网友P(2004-03-03):
工厂用电一般不能加漏电保护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工厂除外),直流电机等的负极通常直接或间接接地,加漏电保护,设备开不起来了.
照明用电通常用四线制,并加大地线,应付三相用电的不均衡关况.但现在也多用五线制,四线制时,可能你的电脑机壳就有约110V感应电,对电子元件没好处的.标准电源插头线中的黄绿双色就是用不接地的,蓝色接N线,棕色接L线.
PE线和N线均要求装熔断器的情况可能有,但是实际上是最危险的.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工厂设备中见过,后被安检部门要求全部拆除。一个住在五六十建的房子里的朋友家里,L线有电,所有电器却不转,帮他修理时,尽管知道是N线有熔断器(保险丝),还是让电了几下,“感冒当时就好了”。

网友U:
我认为两种都安全,看你是哪种电网,用得合适就好

网友V:
我刚来的,还在学校上学。
今天让我认识了一个新名字。谢谢!!!

网友W:
我觉得4线制加一根就近的地线应该就很安全了,而且节约了一根线。
抗干扰用“全浮空”绝对可靠,无需那第5根线。

网友X(2004-06-08):
三相五线制是更好,国家已开始过度,哈哈我想更安全了!!

网友Y:
28楼,真详细

网友Z:
最主要的是要装正品漏电开关,5线的好

网友AA:
我们厂从1991年以后的工程都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AB:
我公司(正泰工业园)是三相五线,安全性好!!!!!!!!!!

网友AC(2005-01-12):
五线好,不仅安全,只是设备的地线无干扰,在电子设备和仪表中较为优越。

网友AD:
三相五线制好安全 大势所趋

网友AE:
五线的好,但是要安规矩接线的

网友AF:
9楼的兄弟,为什么要“假装霹雷器”呢?

网友AG(2005-03-11):
五线制好!

网友AH:
我上新手来学习的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I(2005-04-18):
三相五线制的好

网友AJ(2005-08-23):
三相五线的好了

网友AK:
如果火线接地,系统零线就会带电,岂不更容易触电?而且,零线接地后,原来接入用电器的
火线对地电压就由原来的线电压,变成了相电压,对设备的耐压要求也变高了,这样好吗
-----------------------------------------------------------------------------------------------------------------------------概念比较模糊?如果火线接地保护零线就会取作用,使故障电源断开。你所说的是否是不接地系统

网友AL: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你如果你做的是新系统就必须三相王线制.这是标准.

网友AM(2006-02-23):
三相五线制的好.安全啊

网友AN: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问,拿电工证时必考的

网友AO:
有的三相设备需要零线,有的不需要。零线、地线一般不能共用。有需要零线的设备就多接一根地线,这就成了三相五线;有的设备不需要零线,这只要用三相四线就可以了。在配电过程中,完整的配电是三相五线的。

网友AP:
我也觉得三相五线制好一点~

网友AQ(2006-08-04):
我是新手,在中国的县城以下还是三相四线为主,PE线就近接地

网友AR:
现在还是三相四线、三相五线?非标准叫法!

网友AS:
其实国家在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颁布新的标准,已经不允许再采用三相四线制的配电方式

网友AT:
我是配电柜制作厂家,我们一般都推荐业主用三相五线的!

网友AU(2006-09-09):
转载ZXK9371的发言:
有关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的分析

一、工程施工供电系统
  工程施工用电的基本供电系统有(380V)三相三线制和(380/220V)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就以上所指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1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不宜在380/220V供电系统中应用。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施工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专门安装一组接地装置,引出一条专用接地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a.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b.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c. TT 系统适用于用电设备容量小且很分散的场合。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220V)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很多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如图 1-3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一定的电位差,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对大地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对地220V!)。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开。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无220V负载)情况。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如图 1-4 所示,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作工作零线。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下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工程施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如果前部分是(没有220V负载的)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如图 1-5  所示。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总开关箱后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总开关箱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气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 线的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大小及 N线在总开关箱前线路的长度。负载不平衡电流越大, N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规范规定:有接零保护的零线不得串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且联接必须牢靠。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如图 1-6 所示。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连续生产装置、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从图 1-6 可见,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回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施工工地上很少见,我们公司的35KV、10KV、6KV系统采用这种IT方式。 IT方式的缺点很明显,线路单相接地时,其余两相对地电压达到线电压,对用电设备的过电压要求很高。去年施工三线架空线被施工单位撞断,二电站6KV系统B相接地,A、C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引起二催化6KV电压互感器因过电压烧毁,主风机跳闸,影响装置正常生产。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不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金属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我们称零地合一),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网友AV(2007-08-29):
三相五线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网友AW:
引用 网友AO:
有的三相设备需要零线,有的不需要。零线、地线一般不能共用。有需要零线的设备就多接一根地线,这就成了三相五线;有的设备不需要零线,这只要用三相四线就可以了。在配电过程中,完整的配电是三相五线的。
一看就知道是一群无知的冒牌电工,翻一下书弄清什么是接地,什么是接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AX:
各有各的好处,不能片面的看待

网友AY:
三相五线制好!零线电压30伏:零线重复接地没做好或则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的(五线制零线也接地的)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火线接地?你的系统有问题,火线接地应该跳闸才对,否则,就是你的零线断路。
三相五线制如果按要求去接,应该是最保险的,
就是因为五线制所以才会零线带电,而且不跳闸。

 零线接设备外壳(金属)是作为.......相线接地让零线带电.....的情况出现时,目的是让上级保护开关动作跳闸,.....的一种保护措施
   五线制的保护线的目的.....设备体外壳带电相线接地(零线带电)....情况出现时,电流经保护线流入大地,确保有人触电时降低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五线制可以有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好处明显.....

网友BA(2008-04-11):
三相五线制是指A、B、C、N和PE线,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PE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约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现在民用住宅供电已经规定要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你的不是,可以要求整改

网友BB(2009-05-19):
一相接地造成零线带电并不是三相五线制的错,要检查你的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C:
我国的许多是伪三相五线制,因为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根本没有分开.装有漏电保护器时要特别注意系统接线方式.

网友BD:
其实四线是最安全的,单相对地永远都是220V,(前题是零线一定接地),如果是五线制的话,其中一相对地,后果是地与线之间产生380V,地与零之间的电压是220V,中国公民用电是相当的不规范,是相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