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有问题

楼主(2003-05-17):
在FX1N与触摸屏通信时,由触摸屏设定的掉电保持型数据,经常无规律的丢失,且实时时钟也恢复到了出厂设定值,望各位同行赐教!

网友A:
我认为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在单机试验的情况下亦有此现象,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过随机带的硬件手册。不是那一个锁存的都可以拿来用,电容保持与EEROM保持是不一样的,电容保持的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