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后三菱FX2出错

楼主(2003-05-17):
在下载程序到FX2 PLC时程序运行正常,但掉电一段时间后重启有时会出现"和参数不一致"的错误,以致不可运行,但将程序从PLC上载至电脑后,不作任何修改再次下载至PLC后即可一直正常运行,我已碰上不下十次,甚是不解,请各位高手解疑,谢谢!

网友A:
估计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B:
程序或语法错误,检查程序。

网友C:
可能是PLC电池不足,以致PLC设置的参数不能保存。

楼主:
FX1N并无电池

网友D:
[讨论]
fx2? fx1n?

楼主:
FX2是有电池,但不可能十几台都有问题吧!

网友E:
你的软件上加了密码是吗?

楼主:
加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