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可以用两个油缸中间夹一个高尔夫球,哪个高手行?

楼主(2003-05-19):
这要求两个油缸不仅要终点高精度同步,而且要求在运动过程中两只油缸时刻同步,哪位大虾能做到?
———————————————
点击这里进入:
《连铸网上论坛》
———————————————
点击这里进入:
《液压网上论坛》

网友A(2003-07-15):
tobby :你不是已经做到了吗?!!!!!!!!!!!!!!!!!!!!

网友B(2003-09-23):
你是如何做倒的?

网友C:
我有一个 好办法,将两个油缸头焊起来,中间留一个球的间隙!

网友D(2003-11-04):
油缸里允气算了:)

网友E:
用數位式油壓比例閥即可,難度還好吧?!
若是只需夾到高爾夫毬,應該也不需如此麻煩!液壓缸回授數位信號回來就可以處理,誤差每分鐘1CC以內都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网友F:
用差动油路法试试看:
先驱动一个缸点动夹紧高尔夫球,然后切换成差动油路。
[fly]长庆自动化 李正茂[/fly]
xingjian00@163.net

网友G:
夹鸡蛋都可以,况高尔夫球乎。用数字油缸。成本据报道,比伺服系统方便的多,价格差不多!!!

网友H(2004-01-02):
大涨见识

网友I:
[原创]
用我们的同步器很容易就实现了,就向前面那个朋友说的,别说是高尔夫球,夹鸡蛋都行。我想说的是夹生的软皮鸡蛋都行。
为客户创造价值

网友J(2004-02-04):
引用 网友I:
用我们的同步器很容易就实现了,就向前面那个朋友说的,别说是高尔夫球,夹鸡蛋都行。我想说的是夹生的软皮鸡蛋都行。

牛!

网友K:
厉害厉害!!!大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要求两个油缸不仅要终点高精度同步,而且要求在运动过程中两只油缸时刻同步,哪位大虾能做到?

看看《液压论坛》中关于液压油缸夹鸡蛋的帖子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hydraulic.com/hyd/dispbbs.asp?boardID=12&ID=13&page=1

[mp=350,350]http://www.china-hydraulic.com/product/movie/dec.wmv[/mp]
———————————————
点击这里进入:《连铸网上论坛》
———————————————
点击这里进入:《液压网上论坛》

网友D:
各位大侠只看过没做过,其实我就用过这种油缸.要做的话很简单,但是真要是控制夹鸡蛋,绝不是很容易的事,各看上图所示,鸡蛋拿掉后,油缸还是保持原样,如不修改控制程序,拿一个小的,或大的,看如何夹.所以上述的玩意只要拿两个伺服阀就搞定,手动慢动使两个阀到恰好夹住鸡蛋.然后向伺服阀的控制电机一正一反同步驱动就可做到以上效果,伺服控制阀是5-60年代以前的东西,当时有一家公司有这项技术,被日本FANUC公司买下些项技术应用于数控机床三轴控制,70年代后FANUC发现直流伺服可代规这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于是转向用直流伺服电机控制三轴数控.并彻底放弃使用油压伺服.我由于公司一台老设备改造,而此设备就有4个这样的伺服油缸.油缸有一轴由一步进马达用同步带相联,步进马达的一步与油缸的位置一一对应.与现在的伺服电机控制一样的道理.当然那步进马达换成现在的伺服电机,是一样的.位置精度与电机精度对应.不过我拆开那机械结构就是看不明白为何可以那样精确,看油缸原理图也不理解.发明这玩意的不知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L:
上面这位大师你用的是数字伺服缸控制,其实它的精度还是不够.用伺服电机系统可以实现其实在液压上可以用伺服阀加伺服缸外带控制卡实现!

网友M(2005-06-22):
哪里伺服汽压力调节阀?网址?
有谁用过告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