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0):
请问哪里有OPC和SQLServer数据交换驱动,最好有源代码!合适的话,可以购买!

网友A:
你用函数及控件直接写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http://www.ad-automation.com

楼主:
谢谢adautomation
  我刚接触OPC,对这些概念十分模糊.只是功能上要求和RockWell公司的RSSQL要比较接近,由于时间缘故,所以想购买一个现成的.或者您能不能推荐一个这方面比较好的给我,谢谢!
     希望adautomation和其他朋友继续给我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这种东西没有现成的,OPC标准已经做的够简单了,你多试验吧,每一家厂商提供的函数都是不一样的,你有空给我公司发mail吧  http://www.ad-automation.com

网友B:
有某有搞错
opc和SQL server 是两种东西
一般做法是opc server --- 应用软件(opc client)---sql server
应用软件当然要自己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