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0):
在Siemens的软件中S7200的编程软件总让我头大,如果安装顺序不对,会影响WinAC或Step7,Pc内部接口一项没有了。碰到了只有格式化硬盘,哪位朋友有好的解决方法?给我mail:wmchen@ad-automation.com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一般安装顺序是:
首先安装Step7,然后再装其他的.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顺序的要求.

楼主:
现在我也是这么做的,有没有办法不这么做

网友B:
装过好多遍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很简单
1看看各个软件的发布时间,按顺序排好
2仔细阅读readme.wri!!!!!!!!不要以为它不重要。里面会详细告诉你可能会和什么软件起冲突、那些软件要重装等

楼主:
楼上的弟兄,软件的发布时间,我想知道也就是软件的发布时间,但siemens的软件补丁不断,更新非常快,经常是装个补丁就坏了。

网友D:
adautomation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