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step7+vb

楼主(2003-05-20):
各位好,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我想用vb做监控程序,通过wincc取得plc的数据,应该怎么入手?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用VB干吗还用WinCC,直接取PLC数据

楼主:
这样程序通用性好,直接取的话,不同的芯片要写不同的驱动程序。
我直接从wincc里取数据就简单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