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vb+step7

楼主(2003-05-20):
各位好,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我想用vb做监控程序,通过wincc取得plc的数据,应该怎么入手?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winac这个浦东东就好了

楼主:
搂上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
谢谢!!!

网友B(2004-09-14):
可以用DDE方式直接从WINCC读写数据,也可以用OPC读写。

网友C:
恩,我也是用vb做的,因为wincc有modelbus协议,需要授权的,用vb效果不错,就是通讯慢点,有点延迟。需要跟我讨论的给我邮件。erpai_2001@yahoo.com.cn

网友D: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E(2005-03-29):
请问whxzx,如何实现用DDE直接从WINCC读写数据,我正想做这一块,请多指点!~~~~

网友F:
可以通过ado控件访问ODBC的数据源。我用此方法编制过报表打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