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0):
车间已经第8个TP37触摸面板压不动了,问代理商,说不能维修,我晕倒!
其实就是表面的坐标点坏掉,其它都好好的!为此却得花¥19000买个新的,晕倒!
另外问一下报警消息的位置为什么移动不了?
再另外问一下TP37如和使用鼠标,后面好像有鼠标接头,但是如何设置?

网友A:
报警消息的位置是在组态的时候定的。在菜单 系统-》画面/键中设置。
TP37没有用过。不过TP270只要将USB鼠标接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楼主:
设置了,报警移动不了,不懂为什么?
TP37是ps 2的接口,没有usb的鼠标接口

网友B:
你们车间已经第8个TP37触摸面板压不动了!太可怕了!操作也够伟大的!大概不是用手的!

网友C:
叫你一个土办法,但却实用:用502胶粘上一块透明一点的厚一点的胶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