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0):
询问>接0.75kw电机,输入110V,60HZ,请问什么设备可以办到

楼主:
要求单相输入

网友A:
变频器,把输出电压设置为110V就可以了。

网友B:
施耐德ATV11系列的变频器有这个规格。

网友C:
是呀!变频器就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D:
在负载容许的情况下加220/110V变压器即可。——注意:功率下降20%、变压器容量、保护线路等。

网友E:
楼上说的不行,该电机是按60HZ,110V设计的。在50HZ时的额定电压应小于110V,在110V下容易产生磁饱和,电机过流,引起发热。

网友D:
我说可以的前提是:在负载容许的情况下,既转速、功率下降20%以后仍可满住生产要求。

网友F:
这是个很容易的事
我给我的客户处理过好多了,你可以用一台输入电压为220V的变频器。你把它的基频设定为50HZ时,它在50HZ时输出的电压就在220V,如果你把它的基频设定为120HZ,那么它在60HZ时输出的电压不就是110V了吗?不过你要注意同时把它的上限频率设定为60HZ,这样它在运行就就不会超过的60HZ频率了。还要注意的就是看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可能你要买功率为1。5KW的变变频器。

网友G(2003-06-23):
基频设定为120HZ,那么它在60HZ时输出的电压不就是110V了?这是怎么计算的阿?请楼上的解释一下,我不太明白

网友F:
这样都听不懂啊!
你知道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吗?它的频率是可设定的,比如说有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是可以在5~300HZ运行,但不是每一个用户都要用到300HZ啊现在的变频器的工作方式都是V/F控制的你应该知道吧!那就是了,多少频率对应多少电压从而控制电机转速与转矩。

网友H:
11楼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I:
因为现在施耐德变频器ATV11是用压频比来控制,全系列全采用磁通矢量控制技术!

网友J:
普通变频器可以调出这个功能,但要限制最高电压,否则可能损坏电机!
日本及台湾生产的变频器大都有110V/60Hz的规格,可以联系相关的厂商!

网友F(2003-08-17):
现在的普通变频器不都是用压频比来控
兄弟啊:
    你说得我倒有点不明了,现在的普通变频器不都是用压频比V/F特性来调频调压从而来调速的吗?也就是说我上面所说的只要是用V/F控制的就可以调出来,我有好几个客户都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K:
可以用台达的变频器如VFD015M21A它的输入就是单相至于输出可以通过修改参数达到

网友L: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你按V/F曲线比例来算嘛。220/110=2     60*2=120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M(2004-10-07):
用变频电源来做就可以了,这么小的电机,如果是单相的话,很便宜的,而且电压和频率可以一起来解决.稳定可靠!
 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咨询!0755-28073183雷

网友N:
“这是个很容易的事
我给我的客户处理过好多了,你可以用一台输入电压为220V的变频器。你把它的基频设定为50HZ时,它在50HZ时输出的电压就在220V,如果你把它的基频设定为120HZ,那么它在60HZ时输出的电压不就是110V了吗?不过你要注意同时把它的上限频率设定为60HZ,这样它在运行就就不会超过的60HZ频率了。还要注意的就是看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可能你要买功率为1。5KW的变变频器。”
很有创意。想法很不错呀。
不过,通常的做法是将电机的额定电压参数设成110V即可了。

网友O:
不过有的客户说我的电机一直都要保持这个110V,60HZ,单相(我碰到过这种客户,其实我也明白他的意思,其实他的马达是日本过来的,)。你们还有办法吗?
----我后来推荐他去买了个变频电源。呵呵。

网友O:
其实1楼也是这个意思(110V,60hz,单相),你们都没有明白要求。!

网友M:
楼上的:你的要求用变频电源就可以解决啊,一直可以保持110V 60HZ的电源输入的

网友P:
台安的E2有这个型号的变频器1
但是订制品!

网友Q:
我有三菱及富士的110V变频器!
不过功率是0.4KW的!
三菱FR-E510W-0.4K(电压:单相100~115V,50/60HZ)
富士FVR-C11S-6(电压:单相100~120V,50/60HZ)

网友O:
请问楼上的,你推荐的变频器输入是单相的,但是输出呢?输出也是单相的吗?我想一楼的意思是他的马达是单相的。你的变频器输入是单相有什么用呀?

网友R(2005-07-22):
楼主的问题其实和变频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电机知识,现在书店售卖的国外的大量相关书籍,好希望大家问问题之前,先看看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电机的,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定就想飞了,太令人失望了.
                 大家好.

网友S:
调变频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问题其实和变频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电机知识,现在书店售卖的国外的大量相关书籍,好希望大家问问题之前,先看看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电机的,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定就想飞了,太令人失望了.
这帖子的引子不错,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结构问题。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的结构不太一样耶。照搬可不行。只是说了一个头,应该再继续说呀。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询问>接0.75kw电机,输入110V,60HZ,请问什么设备可以办到
如果不需要调速的话,用变压器就可以了。
变压器的次级应该是91.7V

网友U:
其实也不很难,要做一点硬件改动。将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回路改动,使之在输入110v的时候不报警即可,之后变频器可直接输入110v。前提:控制电源单独加。我就做过试验,将西门子6ra70接到220v,带动家里的电风扇,当然只是试验,不是真的要用变频风扇!!

网友V:
变频器与变频电源是二回事,如果要准确测量参数还是要变频电源才行。

网友W(2005-12-18):
要调速吗?不调速用1KW的变压器V/V(2:1),要调速用调压器,这是最单的办法.

网友X:
用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