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0):
1、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电动机,结果拉弧!!!
2、交流通过交流接触器再用硅桥整流,结果烧硅桥!!!
3、用铁路专用继电器,结果很惨!!!
工作电流3A,工作电压DC160V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请问能够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现在,仍在烧硅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A:
用两个或多个触头串联。

网友B:
买一个直流控制器

楼主:
谢谢各位!
1、1楼的仁兄不知道你做过试验吗?可不可行?
2、直流控制器、直流接触器我没有见过,我见过线圈是直流供电的接触器(继电器)
3、5楼的提的建议,我一定好好试一试,应给是可行的。结果一定告诉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我在7年钱就用这个方法控制2。2K的直流电机了,起先用单个触点的时候与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后来改用两个触点串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C:
我觉得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接触直流调速系统很多年了。

楼主:
感谢各位!
1、2066825老兄的建议是可行的!无奈我不想增加成本!!再次感谢!
2、gcc_ccg的建议也是可行,但是这样电动机的端点压就要下降,又要提高源电压等于没有改变!
3、cslhx我控制的是直流电动机,要求电机端电压DC160V,电机连接油泵!上面装有溢流阀,平时工作在3A左右,电机可能堵转,在堵转时接触器在切断电源时就会拉弧,将接触器烧掉!
4、直流接触器也不行!

网友D:
直接封锁触发脉冲不行吗

网友E:
串一个限流电抗器;带了泵的电机,堵转了应该是溢流阀调得太高了吧?!

网友F:
有电器图的话我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我的EMAIL:zengxiangli@sohu.com

楼主:
谢谢各位!
1、如何封锁触发脉冲?有那几种方法?
2、溢流阀调的太高是正常的,以为我做的是一个运行测试台。被测设备在出厂之前
需要在厂里调试,调试时溢流阀时开放的(需要排除油路中的气体)。限流电抗器我没有试验过。我试验后结果在告诉大家。
3、电路图其实很简单,电路部分就是带了个电机。机械部分电机装上支架、连轴器
连接上泵.

网友G:
不知你的直流是怎样产生的,如是用直流电源的话,可断交流端。不管用什么方法,直流端的接触器触点应并续流二极管。

网友H:
他是连驱动器都不要,如何封锁触发脉冲。。。他是直通电压的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
1、各种方法都是限流为前提的。
2、要想彻底解决只有增加成本。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I:
你的控制方式,降压方式、器件等等,
最简单的方式:2w电位器一只,桥堆一个,二极管电阻各一只,交流电子
调压器一个,就可以解决问题,总共不到80元。

网友J:
最好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K:
加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L: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2003-06-23):
固态继电器,3A时的容量也容易损毁。还是得处理才行!!!

网友M:
用美国产JOSLYN  CLARK直流接触器,75A/500VDC.

网友N:
在触点上并一个电容试试,容量大概为2微法左右。

网友N:
电弧是由电感引起的,加装灭弧电容是基本解决方法,具体计算方法可参照有关手册。

网友O:
taidian_2002 你好!
我在原来的单位接触过接触器,确实有线圈是直流的其触点容量大的直流接触器,如果可以你能够得到。另外,我觉得13楼的ersacn说的有道理,应当有一定的续流二极管,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供参考!

网友P:
不用太复杂,使用直流接触器,汽车上也有的。

网友Q:
电弧主要是自感电势(也叫浪涌电势)
反向并联一个耐压高点的二极管,能搞定。

网友R(2005-02-27):
直流电机一般要低速起动,再加栖堆吸收系统既可.

网友R:
加调速器

网友S(2005-07-19):
请问你的直流电机是那种励磁方式?

网友T(2005-09-07):
同意24楼的观念,直流接触器有的国标型号字母CZ开头,注意找,应该不难得到

网友U:
一群笨蛋,直流盘是专门控制直流电机的,买个直流盘就好了,要多大有多大.我厂
用220KW直流马达.没见过接触器能用,哈哈!!!

网友V(2006-04-03):
你见的太少了  直流控制转速的方法很多的
我现在搞的比你的复杂的多 想节约成本 还想做的好
不可能  有意思的话 加我QQ吧 33291906

网友W:
没有先给磁场

网友X: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Y(2006-05-03):
同意LL的意见,一分钱一分货,想省钱不可能啊!!

网友Z(2006-08-10):
加装续流二极管,3安赔可以搞定.

网友AA:
电弧主要是自感电势(也叫浪涌电势)造成的,只要在电动机电枢电压输入端反相并一只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AB(2007-06-17):
楼主的启动方式应该是直接启动,直流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上,建议:
 1.串联电阻启动
 2.增设续流二极管
 3.接触器触点加设灭弧电容

网友AC:
应该是可以用可控硅来控制的,没触点

网友AD: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是关于小电压大电流的直流怎么控制啊(电压2~60V,电流200~500A),使用过交流接触器,拉弧短路发生了爆炸,真的好难控制

网友AE(2008-02-09):
是不是电屏叉车的呀,我看到电屏叉车是直流接触器加个二极管,

网友AF(2008-03-16):
加电容或二极管引流灭弧

网友AG(2008-05-03):
方法各位大师都说过了 ,我 认为还 是元件选型,元件选不好就会出现错误i

网友AH(2008-06-28):
我们设备上用的电机是17KW的,电压为270V,最大工作电流是300A。也使用直流接触器控制,并没有出现烧桥或拉弧现象。

网友AI(2008-12-05):
这样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我们这里都是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