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

楼主(2003-05-21):
我用三菱的编程,想请教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在电机保护方面的困难:电机的堵转电流和启动电流都很大,怎样才能把启动电流屏蔽掉以至于在电机保护时PLC不把它当做堵转电流而使电机停机

网友A:
你考虑一下启动时与堵转时的区别,可不可以用电机刚才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2007-11-13):
山东德州翔宇电机厂,从事多年的电机研发、生产、销售。对外加工各种型号

的特种电机,欢迎有需之士来厂参观或电话咨询。

                              翔宇电机销售部
                                手机:
                                E-mail:yuanfeiniaod@163.com
                                 QQ:414464002

网友D:
延时10~30秒,可躲过启动电流

网友E(2008-12-21):
我感觉延时时间越长,堵转电流越大,仅供参考

网友F:
^_^采用PLC控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延时了吧^_^不光能躲过堵转还能躲过,大电流的干扰。

网友D:
一般保护器都采用延时,且设计成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用户会根据负载情况、启动时间长短调节。电机短时堵转也不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