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种plc与电脑相连

楼主(2003-05-21):
一个很老的plc大家帮我认认,型号F1-12MR-UL,如何将这种plc与电脑相连,sc09行否???软件fxgpwin,行不行?????谁有相关的操作手册没有??帮帮忙啊,大侠们。行行好啊!!!!!
lin_abiao@hotmail.com

网友A:
这种PLC好像只能用编程器插在PLC机身上联机。

网友B:
只能用手持编程器。

网友C:
加一个转接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E:
用SC-09可以,不过要买块转接卡,软件不能用,用medoc可以

网友F:
好象是三菱的老PLC,我只用编程器编过程序,现在本厂里使用此PLC的设备基本上都淘汰了,可谓古董了。开发它是否有必要?

网友G:
应该是三菱的

网友H:
我也没用过,可是我的资料上有:F1系列plc是三菱产品,芯片为8039单片机芯片,程序容量1000步,除可用F1-20PE简单编程器外,还可用GP-20F-E和GP80F2A-E图形编程器和IBM PC机及兼容机进行编程,并可外接录音机、打印机和磁盘驱动器。

网友I:
这东西是三菱的F1系列产品,可以和电脑连接,但需要转换器(不能使用SC-09,本身带连至电脑的连线),和MEDOC软件(不能使用GPWIN)

网友J:
是三菱的。

网友H:
如果想学习F1可以看看《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系统设计技术》,宋德玉主编的,我的三菱就是看这本学的。

网友K(2003-07-01):
可以给我一份吗!!!
nonp6770906@sohu.com

网友L(2004-09-16):
老兄:此型号是三菱F1系列PLC,用编程器既可,为何非要与电脑?????

网友M:
F1如果与电脑通讯的话除了用SC-09电缆之外,由于F1系列PLC本身没有通迅功能,必须使用F2-20GF1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连机,不过通讯模块的价格不知是PLC价格的多少倍了,所以还是考虑用F1-20P手编器编程吧!

网友N:
老产品了 都用S7-200替换了

网友O:
顶,同意楼上的。F1都不生产了,用F1-20PE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