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1):
第一个问题如题。
第二个问题,wincc如何连接plc?我是刚接触工控的,请所有朋友多多帮助。
谢谢!!!

网友A(2004-03-27):
我听我的朋友说可以的,通过VB编写一段程序,存储在一个文件*.TXT中,VB和WINCC分别对文件进行读取操作就可以

网友B:
利用动态数据交换就可以了。
很多组态软件都有这个功能。VB也支持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