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3-05-22):
我是超级菜鸟,有以下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
1。断路器与接触器有何大的区别?(不都是起开断电路的作用吗?)
2。空气断路器与一般的断路器有何区别?
3。断路器里的脱扣器是不是可以附加上去的?怎么又分为“欠压脱扣器”、“过流脱扣器”“热敏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等?
4。断路器的极数指的什么东西?(以ABB为例,S3是3-4极)
5。在ABB的技术资料里,热敏脱扣一栏为I1(过流保护电流整定)、电磁脱扣一栏为I3(瞬时短路保护电流整定),难道我选用其中一个脱扣,就只能使用一种保护功能?而且在I3栏标示:I3=10xIth(Ith为40度时,过电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但其数字却不等于10倍的Ith?整定电流指的什么?
6.能量通道值I^2t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接触器可以频繁地接通或断开电路而断路器不适合,断路器断开电路后能形成可靠的断点,便于检修电路。
空气断路器指动静触头之间的绝缘依靠空气,而不是变压器油或其他介质。
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欠压脱扣起欠压保护作用,过流脱扣器起短路保护,热敏脱扣起过负荷保护。
不说了自己找书看

网友B:
1.接触器是控制线圈的得电来控制主触点的通断(被动),而断路器是通过机械装置来进行通断(主动,可配电动机构),因而能形成可靠的断点.
2.多数断路器触点均直接在空气中,又称空气断路器.
3.断路器有许多保护功能是选配,得加钱,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4.级数即A,B,C,N

网友C:
呵呵,我来回答一下下,不知对否
1. 同3楼,回答得挺好的,够你理解了。
2. 补充:空气断路器的主触头均在空气中进行合闸和开断,其灭弧也只是用空气吹弧、栅格分段冷却等方式实现,灭弧和绝缘都不借助于任何的第三种介质,比如:绝缘油,SF6等
3. 断路器的脱扣器是指断路器的各种脱扣装置。根据其脱扣的原理不同,所以分为了如此之多样的脱扣器。
4. 极数通俗点说是指断路器所拥有的主触头对数
5. 不是很清楚ABB的断路器,没用过(嘻嘻),但断路器原理大同小异,请参考:一般断路器都含有多个脱扣原理(其中有一脱扣器损坏并不影响其它脱扣器)。热敏脱扣应为过负荷保护脱扣,而你所说的电磁脱扣看你解释应为断路器本体脱扣,其脱扣原理采用电磁式,主要用于短路发生时快速开断,两者应该互不影响,除非整定值有问题。Ith不知指什么?是否指约定发热电流,即相似于额定电流。那么10*Ith应为一个例子,该值应该可以整定。整定电流通俗的说就是你设定的电流脱扣值。
6. I^2t就是电流的平方乘上时间,是指能量的积分。就是在电流为I时间为t所积累的能量。
不知解说的对否。欢迎与我联系共同探讨QQ:34512488,e-mail:estt@163.com

我喜欢帮助别人,也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

网友D:
断路器在电路中主要起保护功能,具有很高的分断能力,一般在25KA以上;而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通断电路,不具备保护功能和高的分断能力;断路器一般的手动本地操作(当然也有电动操作的),接触器必须的电动远程遥控操作的。

网友E(2008-03-29):
新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