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2):
各位,我这里有几台德国AMK的伺服驱动器,因为调试需要,请问那里可以得到其调试软件?

网友A(2003-12-09):
我也需要。hksirboy@sohu.com

网友A(2004-01-18):
3楼的不是我们要的。

网友B(2007-06-20):
我公司的一台平网印花机用的就是AMK的驱动器,且是双驱动。最近也出了问题: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请教高手们如何查找问题?

网友C(2008-08-15):
平网机,请于我联系,7460090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