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3):
这种方法可以使用吗?我看过好多种plc都没有,这种功能!
不知那位高手见过,用过?
能不能交流一下?
谢谢!!

网友A:
PLC输出的电流一般都很小,能驱动电动机吗?好象不可能吧。

网友B:
可以的,用继电器输出,电机的电流小于继电器触点的容量,电机的电压小于继电器触点的耐压的一半。看来这样的三相电机还没有了!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是为了电气隔离——保护作用;
至于为什么加三相交流接触器——你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网友D:
用侍服电机试试吧!
SONYHUAN

网友E:
不行的plc输出继电器最多只能通过2A电流.

网友F:
如果说顶楼的见过,那也可能是专用的可编程控制器,通用的PLC是不可能直接带三相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