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3):
各位高手:

为什么下载的文件.后缀名是PDF,用写字板打开之后是乱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还有OMRON C200HE  CPU42 用什么触摸屏软件,在哪里有下载!
三菱目前比较成熟的上位机编程软件是什么?触摸屏用什么软件?
同理西门子和OMRON的各用什么软件.

希望各位能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1、PDF文件需要ACROBAT PDFReader 软件来打开。下载地址:
http://www.chinapdf.com/download.htm
2、您说的这个PLC软件在本站下载中心有下载。

网友B:
OMRON C200HE  CPU42 是PLC.不是什么触摸屏,软件里里没有下载的!我忘了在那里有下载.不同的PLC有不同的软件,自己找找看.

楼主:
大哥,我是说OMRON C200HE CPU 42这种型号的PLC 他对应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是什么?

是不是NT3。1

楼主:
谢谢: 初学者,有些问题可能问得很幼稚,希望不要见笑!
如果再有请教的问题,希望你能帮忙,我们都仅仅只是喜欢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