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6):
请教各位大虾,现有一物体起吊定位系统,定位靠旋转编码器信号,由于客户要求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的过程切换(比如在下降过程中突然改为上升)响应要快、时间要短,无奈只好修改变频器关于减速停止时间参数,但这样造成了下降到位定位停止时由于机械制动器响应时间大于变频器减速停止时间,使得变频器输出为0时制动器还未闭合,重物就会因重力原因下滑一定距离导致定位不精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想到你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看看我的“关于静止转矩的问题”那儿有人可以帮你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采用的那种解决方案呢?我觉得用伺服电机太贵了,我用的是普通交流电机啊,大路货哦

网友B:
可采用制动提前方案呀。

网友A:
在机器的实际应用中他的负载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不懂,说要求的时候说误了,我也理解错了。机器用起来没问题,仅靠传动间的磨擦就可以了定住了。

楼主:
谢谢SGX兄,再请教deyun兄一下,制动提前也试过,就怕定位有偏差,提前时间不好掌握.

网友C:
加制动单元  不行吗?

网友A:
听说安川的变频器可以提供静止转矩,还有带变频刹车的变频减速电机卖,你见过没有电梯带好多石头的,给你的负载反相端加一定量的重物以抵消一定负载如何?这样你的电机负荷也变小了。但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因为你的制动要快别忘了加制动单元。

楼主:
请问兄台所谓制动单元是指变频器提供的制动电阻端口么?

网友D:
采用卷筒驱动或曳引方式,可有效的降低静止力矩.
另可做一个简易的涡流制动器连在电机轴上.

一般大功率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外置的,另外再配合适的制动电阻
小功率的变频器内含制动单元,只需外接电阻即可

楼主:
多谢几位兄台指点,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E:
可以用三菱V540,安川616G5,这两个都有零速控制功能。

网友F(2003-06-25):
是的,我们公司产品在自动化车库,堆跺机等方面有很多应用.
提升有很多也是用卷筒驱动,另外我们的电机自带刹车盘,可有效控制
提升的定位精度.

欢迎访问我们公司网站,www.demagcranes.com.cn
E-mail: maiko.chen@demagcranes.com.cn
Demag .... The Name for Material Handling

网友G:
那个制动电阻就是给直流制动用的吗?再电路中怎么实现啊?大概说说,还有这个直流制动原理是怎么样的。能简单的说说吗〉

网友H(2004-07-09):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西门子M440变频器,利用它的输出继电器解决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西门子M440变频器,利用它的输出继电器解决了!楼主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I(2004-09-04):
请问变频器FEN11G11S-4CX的制动单元BU3-220-4上的THR端子接到哪里?变频器上没有THR端子

网友I:
变频器FEN11G11S-4CX,在电动机停止时,变频器显示故障跳闸,显示“减速过电压”,调整减速时间后没效果。这个电动机没有刹车装置。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J(2004-10-16):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FEN11G11S-4CX,在电动机停止时,变频器显示故障跳闸,显示“减速过电压”,调整减速时间后没效果。这个电动机没有刹车装置。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变频器容量不够。减速过电压,说明带的东西转动惯量太大了。换大容量的变频器。

网友K:
不知对不对:好像7.5Kw以下的电机都有自带制动单元的,只需按变频器说明配电阻就可以,但大功率变频器需另配制动单元和电阻。各不同品牌所配电阻按变频器说明配。如果制动时间要求不是太短的话可以设置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另可以用刹车电机解决制动问题。有旋转编码器反馈应该能够实现定位的。

网友L:
选择一款好的变频器、plc,编个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M:
制动功能,各变频器的品牌不一样,西门子的mm440,90kw以下的装置都带有内部的制动单元。而工程系列的就需要外加。

网友N(2005-09-22):
变频器上是没有THR端子,但可以用X1—X9扩展端子中的一个设定功能代码9,即可做THR使用。

网友O(2005-11-11):
我觉得关于提升定位的控制好像不只是加个制动电阻那么简单。问题是当负载到位时,变频器输出停止以后至报闸作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用什么来控制电机不被负载拉着下降。sew变频器是靠变频器持续输出电流来保证电机的定位,直至报闸报死,而报闸控制也是由变频器完成的。效果相当不错。
我只是了解这一种控制方式,其他品牌的实现方法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P(2006-05-22):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采用的那种解决方案呢?我觉得用伺服电机太贵了,我用的是普通交流电机啊,大路货哦
如负载不大的话可以试一试全波直流制动,制动电压约为额定电压的1/3左右,制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4倍,在制动时应全关断交流电源,视负载定制动时间。这种方法响应很快,我正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