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5-26):
请问现在的变频器是否都可以用模拟量和开关量来进行频率控制,哪一个更好,如果用开关量来控制的话,他与单片机怎样接口。

网友A:
如果你用变频器的I/0端口而不是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的时候,把变频器的端口设定为加减速的功能,就是采用电动电位器的方式来控制,这样单片机只要输出两组脉冲信号就可以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控制。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变频器了??

楼主:
是否通过改变输出脉冲信号的脉宽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用通讯的方式怎么来控制,是与单片机的串口相连往变频器里写数据就可以了吗,接口怎么转换,还请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C:
并不是讲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象YASKAWA、FUJI、CT、KEB、SIEMENS都可以,但是象米高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D:
建议使用通讯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请问用通讯方式怎么来控制,是用单片机的串口与变频器的串口经过接口转换进行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