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PLC编程

楼主(2003-05-26):
请教各位高手,谁有PLC模拟编程及运行的软件及下载

网友A:
三菱的GPPW-LLT 软件就可以离线调试.

网友B:
这些软件的模拟都不太好,和实际相差太大了。建议你先从小的便宜的PLC开练,我推荐国产的全志PLC,它的指令简单,电缆非常便宜。

网友C:
哪里有欧姆龙plc软件下载

网友D(2004-09-12):
哪里有S7-200的模拟运行软件下载?

网友E:
本站下载中心有,自己找!!!

网友D:
6楼大侠,下载下来的WINSPS-S7模拟软件没有激活程序,所以好象不能被激活的,只能是60天的DEMO版,不知能否告知解决办法,或提供相应软件,不胜感谢!!!
另,不知有无simulador siemens_S7_200仿真软件及其授权号????

网友F:
S7-200的编程软件,本站下载中心有,自己找找!!!

网友G(2005-04-21):
哪位大侠有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
多谢大侠帮帮我
我的E-mail:ss1017555@yahoo.com

网友H(2005-05-24):
联昌的下载没一个有用的
大家还是向这边看吧:
http://www.lczdh.com

网友I:
有用VB做的PLC模拟控制例子吗?

网友J:
我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