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7):
西门子网站上有一个关于plc与计算机通信的例程
http://www.ad.siemens.com.cn/applic/s7-200/freeport.asp
里面用到RCV,不太清楚这个指令的用法,
好像跟SM87.7这个位有关系,看了帮助,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望各位指教
另外例程里一个语句
MOVB 16#EC SMB87
里面的 '16#EC'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看MicroWin的在线帮助。
对于SMB87的每一位都有详细说明。

楼主:
RCV我现在好像有点了解,
就是每次执行RCV的时候,先检查
SMB87.7位,如果为1,则开始接受
如果为0,则关闭端口

而16#EC我猜测它是16进制的EC

不知道都对不对,望指正

网友B:
真聪明,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