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7):
在WinCC下如何作报警!!!

我的变量是浮点数32位。

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作报警记录吗?

网友B:
浮点报警吗?用WINCC报警功能,比较就可以了。另一种是用弹出画面。

楼主:
控件运行时,我不断设置变量的数值。但没有报警记录。

网友C:
报警编辑器菜单里面有add-on选项
执行,在模拟量报警里面设置报警上下限

网友D:
edwin75,你好,我也需要,能否详细一点?

楼主:
edwin75,留下QQ好吗?
方便交流.谢谢

网友E(2004-12-23):
这种问题WinCC帮助里有

网友F(2005-03-10):
很简单啊,还好你是模拟量报警,很容易做地。只需要把上限和下限给定,你在做好每条报警地语言描述就可以了。表示系统自己就可以作比较了。要是还要详细一点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