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7):
直流时间继电器(DC220v)线圈能否长时间带电?

网友A:
可以,不过你可以不用长时间带电,看你的要求选择延时断开或是延时闭合的触点

网友B(2003-07-13):
完全可以呀!

网友C:
常时间带电不好,最好不要那样设计!

网友D(2003-08-31):
计时后最好是用一个触点把它断开为好,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E:
可以长时间带电。
计时后断开还是通电取决于实地应用情况,如果使用比较频繁,建议一直通电,使用复位方式,如果不很频繁,建议计时后断开。

网友F:
因该可以长时间带电
有一些安全要求较高的场合需要继电器在失电的情况下断开
不过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和生产厂家核实

网友G:
带电没有问题一般,但是如果没有必要,还是让它多休息为好忽忽
kind of blue

网友H:
尽量不要长期带电,因为线圈的铜铁损实际上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了,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没问题,因为继电器本身没有良好的散热系统,所以长时间带电会使继电器的温度升高。使它的寿命大大缩短,甚至会由于高温而影响它的正常工作。应尽量避免这种设计!!!

网友I(2004-01-05):
完全可以呀!,buguo 常时间带电不好,最好不要那样设计!

网友J(2004-02-19):
可以的,不影响使用的。电气设备的设计就是在带电情况下使用的

网友K:
可以的,关于会产生的副作用倒是没什么研究。

网友L:
就线圈来说一百年也没问题呀。除了浪费点热能别的也没什么。继电器不会无限升温的,有个热平衡,一般平衡点都不超过100摄氏度。继电器的线圈都在这个温度有保温测试的。当然如果是劣质继电器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样设计的继电器最好不要靠近强热场,比如高温锡炉什么的。

网友M(2013-05-30):
引用 网友H:
尽量不要长期带电,因为线圈的铜铁损实际上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了,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没问题,因为继电器本身没有良好的散热系统,所以长时间带电会使继电器的温度升高。使它的寿命大大缩短,甚至会由于高温而影响它的正常工作。应尽量避免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