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8):
请问高手:
比如说:知道一台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 如何选用电机三相起动线.我们车间一般5.5KW的电机都用2.5平方毫米护套线.大功率我就不知道怎么选用?

网友A:
4A/mm搞定55KW及以下电机。

楼主:
可以这样吗?谢了

网友B:
一般电机标明了额定电流,再通过手册选择相应的电缆,往大处选。

网友C:
我安装了5条生产线,搞了快十年电工,我设计电机用电缆标准为每KW用1平方毫米的线径,一般可在电机短路后还能不用更换。

网友D(2003-07-13):
根据它的启动时间来定!·

网友E:
《电工手册》有现成的参考数据。
4A/mm2 ?,你考虑了它的散热条件了吗?每根分离的架空线和三相共套在硬塑管时显然是不一样的,如后一种情况在40KW电机上用10mm2引线是不可取的。大功率长距离还需考虑它允用电压降 。大电机引线的开销是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反之,小功率电机则要兼顾引线的机械强度.....
还讲点科学的好。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的,最好查手册,有根据说的清。

楼主:
什么手册?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G(2003-08-26):
《电工手册》、或〈电力系统设计手册〉

网友H:
在电工的电线选择有一个口诀。10下5,100上2.你明白吗?

网友I:
还要看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启动了是串电阻 、延边  星三角 、直接 、着些参数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J:
直接起动(15kw)一般负载的我就1kw/0.5mm2,一般都可以应付,但必须考虑布线方式,入管的要加大。

网友K:
去学安全操作证,电机配线那是基本的。

网友L:
25、35      4,3界。

网友M:
很有学问的口诀!3,2界在哪里呢?

网友N: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J:
可就是不明白有些电工书的表是  16A  一平方

网友O(2003-09-25):
同意5楼的意见,经验数据只做为应急之需,正式的场合还是计算后在定,这样比较保险!安全第一!

网友P:
4KW以下都可以用2.5,

网友Q:
根据负载选导线,查手册是必须的,上面的4A/mm^2,6A/mm^2实际上都偏大,特别对大负载,不要轻信上述所谓经验

网友R(2003-11-05):
我所在的工厂几十台5.5KW的电机(不频繁启动)都用4个平方的。

网友S:
实际上(铜)一个平方mm过4--6A是比较保险的,只是要考虑起动电流的维持时间,线长等因素,如果电流和线长都较大,为了降低损耗以达到节能目的,可考虑适当增加线径

网友T:
10说的好有 ,计算公式,查一下手册,不能一概而论!误了刚上路的新人!

网友U(2004-01-05):
对不要误了新人!我也是新人!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的,最好查手册,有根据说的清。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的,最好查手册,有根据说的清。
同意

网友X(2004-02-13):
好象是说深圳取4A
其它地方都取5A

网友Y:
经验数据可做为应急之需嘛!

网友Z:
在现场施工时经常碰到这种问题,查手册恐怕来不及了,只好靠经验数据了,还是非常有用的。
实际上常用的电机就那么几种型号,用什么线型,一般也都能记住了。

网友AA:
最好查手册,可靠。选线牵涉面比较广

网友AB:
严重同意6楼的,前面4A/MM有些小了。

网友AC:
同意6楼的,前面4A/MM有些小了。

网友A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E(2004-03-16):
(正在使用)4KW的普通水泵,用1.5mm的直接启动,但是(黑色紧包线)有点温度。所以现在都用2.5mm的保险起见。请问18.5KW的水泵,星三角启动,选多大的呢?

网友AF(2004-06-29):
不能只看手册,有距离,布线的问题

网友AG:
有点粗了

网友AG:
有点粗了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了5条生产线,搞了快十年电工,我设计电机用电缆标准为每KW用1平方毫米的线径,一般可在电机短路后还能不用更换。
有点粗了

网友AH:
星--三角的又怎样。星接时怎计算,角接时又怎计算?帮帮忙。帮帮忙。

网友AH:
上面的有误。应该是:星--三角转换时,接触器至电机间为6要线,那该怎样计算?

网友AI:
与负载类型有关,象风机和水泵这类软负载,随着负载功率越大,可选5~3A/mm2;如果为压缩机等重负载而言,最好比软负载相应的等级的线径保守一点。

网友AJ:
我也不太懂,但我一般都是按35 平方mm以下每平方mm带5个电流,35 平方mm以上每平方mm
带三个电流.这是我老师教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K(2004-12-03):
告诉你们,选线是比较麻烦的问题,上面的口决小线根本不能用,往往太大。在现场没资料的情况下,一般按经验估数:即铜每平方MM6A,铝每平方4A,这就是老工人使用的办法。用此法多数可对付,比上面的口决好多了,但也存在问题。只要有资料,我都是用资料。比如我目前用的是<建筑电气安装工程图集>由吕光大主编,第二版,第50.31页7.5KW以下全为2.5导线,而且还是铝线,同时穿管!可见你们选的都太大,选大存在经济问题。
    这本书可放心用,几十年用它都没出问题。

网友AK:
星-角降启,星接时,相电流=线电流,角接时,相电流=线电流/1.732。6根线实际是运行在相电流状态,故可按相电流选。当然线用大了更没问题,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就不肯这样做的,它的要求,只要符合安全载流量就可。
     18.5KW按<建--------图集>选的话,用管25,用铝导线16MM2。

网友AL(2005-03-11):
对于长期满负荷运行的电机,将电机功率乘以2就是电流值,再处以2就是导线面积,等于说,一个千瓦一平方毫米,如果电机不是长期运行可按时按比例下调线面,但是最大电流密度必须小于6A/mm2,这是铝线的选取原则,换了铜线要降低到2/3,但是电流密度必须小于9A/mm2;如果。再考虑线面规格应该靠上选取。对于公共场所,或者其他重要场所,铝线截面不得小于4平方毫米,电流密度不得大于3A,铜线截面不等小于2。5平方毫米,电流密度不等大于4.5/mm2.

网友AL(2005-06-13):
这是一个策略题,关键是电缆投资与节电的问题,随带一个安全问题,可以这样计算,先按每千瓦2安计算电流,对于长期满载运行的机组按每平方毫米2安算电缆,也就是每千瓦1平方毫米,对于不长期运行的机组按暂载率的倒数选电缆,但是铝线不许大于6安,铜线不许大于9安
。安全方面公共场合,就是有可能死人的场合,必须采取漏电保护措施,对固定机组,可以采用接零保护,对移动机组必须采用漏电保护,而且使用橡胶电缆,而且一旦老化表面开裂就必须更换,同时必须使用三项四线之接线对于用零线的还得三相五线。不许使用2.5平方毫米以下的电缆,在流量必须小于一半,即铜线4.5安,铝线3安。有较大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的场合,悉数0.7-0.8,一般意义系数0.9-1。

网友AM:
由于电机的启动时间不长,电线够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可以了.

网友AN:
2.5平方毫米是用在5.5KW及以下的电机。4平方毫米可以配8KW及以下的电机,6平方毫米以上的可以配到截面加5KW的电机,如6平方毫米的配6+5,10平方毫米的配10+5,100KW以上时另行办法。

网友AO(2006-06-22):
[求助]如何给电机配线
知道电机功率,电流,电压,从经济角度讲如何配线?

网友AP(2006-08-24):
手册也不是很好查的,铺设方法就不好说,明铺和地埋差好多安电流那,加上距离因素,选择是很难得,请教150kw300米应选多大的电缆,明铺。

网友AQ:
关注!做个记号!

网友AR(2007-03-09):
首先要搞清楚配线电动机的性能参数,选择的启动方式,确定选择的配线材料.选用直接启动方式(5.5KW以下的)时2.5A/KW配线.使用软启动时,根据配置的启动器结合电动机性能余量选配.

网友AS:
查电工手册

网友AT(2010-03-14):
学习了,感谢各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