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8):
哪位大哥知道:ABB变频器与MODEM直接通信?如有请回:cytgdtgd@tom.com

网友A:
MODEM是一个透明数据传输的装置本身没有啥的?
你只要将拨通后按正常的数据传输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把ABB的协议给我我来帮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