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8):
PLC原模拟量输出值为0-5伏电压信号,有没有办法将它放大到0-10伏,因PLC程序固化,无法从软件修改,硬件上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太简单了,用运算放大器,放大2倍就可以了!运算放大器电路随便找一本模拟电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