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8):
请问高手数据采集卡驱动程序是如何编写 的?
例如:在win98下可以用c语言中的input(),output()指令直接访问端口,可以做成DLL和AvtiveX控件。在win nt ,2000,xp下上述方法不行,应该编写用DDK或第三方软件编写WDM,nt驱动程序。但是如何做成DLL和AvtiveX呢?
另外DLL驱动怎样做成要安装的软件?

网友A:
ntport可以解决,是一个动态连接库

网友B:
愿闻详情
我做作部分驱动。
qzxiaom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