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29):
请问哪儿有士林A1系列PLC的通讯线卖?软件可以用MEDOC吗?

网友A:
http://www.ad-automation.com/china/dlcp-2.htm  你说的就是三菱的sc-09的电缆,软件可以使用medoc,但太老了。上面的网站你看一下有价格的。

楼主:
谢谢!士林的可以用三菱的sc-09的电缆吗?我有SC--09电缆可没有单排15针接口,  好像三菱F1的也是单排15针接口

网友B:
用sc-09的就可以的软件可以的13355826062

网友C:
A1不能用SC-09的,要块通讯转接卡

网友D:
士林的A1要用士林的A-link专用通讯转接模块。也可以用三菱的代替。

网友E:
士林的A1及三菱的F1及F2系列不能用SC-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