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时间

楼主(2003-05-30):
我在vb中怎么能知道,plc的开机时间,关机时间?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在PLC开机和关机时向上位机发送个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B:
PLc中应该有一个寄存开关机时间的数字寄存器.

楼主:
楼上两位老兄可不可以说详细点?
多谢!多谢!

网友C:
有的PLC里没有,如果有应该是在内部系统存贮区域,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A:
你的上位机应该是实时监控的吧,在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向上位机发送一个特定的信号上位机不就可以记录下PLC的开机时间了吗?或者如果PLC内部有时钟的话可以在开机时将当前时间存贮,就可以通过VB来读取了。关机时间可以自己考虑一下,类似的。

网友D:
如果PLC有实时时钟,则可以在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读取当前时钟,存储到一个寄存器中.这就是PLC的开机时间了.
在每个扫描周期或记录时间容许的精度的时间间隔,读取PLC的当前时间存入另一个寄存器,在下一次PLC开机时首先读取该寄存器的值,就是上次关机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