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

楼主(2003-05-30):
我用单片机来控制变频器,请问怎么解决变频器单片机的干扰问题,变频器要对单片机反馈一个信号,如果距离远了怎么解决它的信号传输问题,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选择485接口应该可以很好的减少干扰问题的发生。

网友B:
用双绞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