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30):
我下载的FX-WINDOWS编程软件,不只何故一有错误就死机,哪位大侠能赐教?

网友A:
软件哪个版本的?

网友B(2004-04-03):
三菱PLC如何作时间设置?如时间到2004年5月1日执行下一步?用定时器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如何作时间设置?如时间到2004年5月1日执行下一步?用定时器不太好?

auto@ah-xinLong.com

有专门读当前时间的指令。TRD D0
指令执行后的结果是:
D0:年,D1:月,D2:日,D3:时,D4:分,D5:秒,D6: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