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atic s5---100v

楼主(2003-05-31):
我们单位有几台西门子s5---100v的老型号plc,眼下要改造,可里面的程序却调不出来,原来的软件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怎么办?急阿!请问哪里有这个型号的软件?我急需要阿!请各位大侠帮帮忙了!多谢

网友A:
要读出里面的程序,虽要以下条件:
1、软件:STEP5 V6.x   ---V7.02
2、硬件:PG系列编程器、普通PC机+TTY接口电缆。

楼主:
那么软件从那里可以得到?网上有下的吗?还有那个上面我看了只有个15针的口,是否就是你说的那个TTY接口电缆?多谢2楼指点

网友B:
我有step5,拿OMRON cpm2a的编程电缆交换

楼主:
多谢5楼的兄弟!现在我有软件了,那么直接用s5中的连接线和笔记本电脑连可以吧?二楼中所说的TTY电缆什么样的?大家能说说嘛?

网友A:
如果你对TTY电缆不了解,可以到这里看一下:
http://asp.webxin.com/plc/list.asp?boardid=7

楼主:
哦!那么我电脑有个15针的口,plc上也有15针的口,那么是否直接就可用s5上的输入输出连接线相连?然后用软件就可以了?不用别的了吧?听说要什么启动盘?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C:
我也想要这个授权盘呢

网友A:
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可以给我发邮件或在QQ上谈

楼主:
在安装step5时,发现要求填写id number,可我在文件中并没有发现阿,我装的是5楼兄弟所给的网址下载的,我该填写什么阿?请多指教

网友D:
TTY电缆必须要买。授权很好找,网上有。

楼主:
所谓tty电缆是15针到15针的电缆嘛?s5中输入输出的连接电缆不就是吗?能否用之?和pc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