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31):
三菱FX2N PLC用232BD与modem通讯时被叫方不响应,但如果把PLC电源关闭被叫方马上响应,再把PLC电源接通,此时PLC与PC通讯正常(用超级终端拨号)。

网友A(2008-11-22):
测试了FX的

用232BD和编程口都测试

就是要加条转换电缆

DTE和DCE转化

可以和我一起探讨

我做了个远程的通信视频

有需要可以自己下载

我电话

0591-83718015

qq  526101014

注明远程通信

有问题可以问我

http://5iplc.gbaopan.com/files/028cf94bf8a14537bdb42d7d8274ce91.gbp
http://5iplc.gbaopan.com/files/7c9273480ae644e38f75291b5ae71f49.gbp

实物连接部分和软件操作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