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中的乱码?

楼主(2003-05-31):
本人有两台电脑,分别在各自的232接口上插上485转接头,用非屏蔽双绞线联起来通信,之间不过几米距离,但是在任何一台上发送数据(数字或字符)在另一台上接收到的是乱码?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注意到,这里我用的两块转接头是不同厂商的,当其中一台电脑插上转接头时,监测软件显示有CTS,DSR,DCD三只灯亮,而插上另一块转接头只有CTS一只灯亮,(都是在DTR,RTS激活的情况下)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有块转接头出了问题?

网友A:
与转接头没有关系,主要看看是否你的端口设置是否一致,如校验位、停止位、数据位不对也会出现乱码。对于CTS、DSR等脚,有的厂家可能为空并不影响通讯,你只要不是使用硬件握手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