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3-06-03):
我想将fxos与计算机通过rs232连接,请问要购买什么配件。

网友A:
FX0S系列的PLC 不能外挂模块, 如果你能找到FX0S  PLC 的编程口通迅协议  ,可以利用编程口和计算机进行通迅。

网友B:
使用一根SC-09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菱下载电缆SC-09或SC-11就是电脑RS232口与PLC的RS422接口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