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3):
我想问三菱Q系列PLC和电脑的接线,型号为QC30R2,我想自己焊一条的,谢谢,一头6脚,一头9脚

网友A:
你用的型号带H的那种吧,是那种有USB口的只需一条USB电缆不就行了,速度还快成本也底的。

网友B:
还是买一条方便!

网友C:
三楼的朋友
我用GX-dev7.0l软件,使用USB电缆与PLC通信,连接后电脑示意发现新硬件,但无法找寻到驱动,能告怎么操作吗?

网友A:
我用7。08版本的,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软件没带USB的驱动吧

网友C:
或许是吧,能提供驱动吗?或把你的7。08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  gordon@es-midtec.com

网友D(2003-07-05):
可用 USB 电缆,如你的PLC不支持 USB 口
可自制一条 RS-232C 的电缆。

Q系列的 RS-232C 的电缆,定义如下:
   D-SUB 9孔                Mini Din 6针
   RXD-2        <---------------------   2-TXD
      TXD-3        --------------------->   1-RXD
      DTR-4        --------------------->   5-DSR
      GND-5--SHELL ------------------    SHELL GND
      DSR-6--CTS-8  <----------------    6-DTR